[系统下载]
windows系统安装

楼主(2017-05-30):
由于一直喜欢用MSDN的系统来装机,装完后还得装各种常用软件,现在装系统越来越多了,有时同时装几台,所以“自动”化要高点才行了,不想用GHOST的,有什么方法把软件集成到系统里一次安装完成好省点时间做别的,哪里有什么方法或者好点的教程什么的,
Windows

网友:
ghost多好用啊

网友:
GHOST 挺好的 啊 推荐使用

网友:
ghost不错的,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学封装啊,

网友:
学习封装的话可以 去IT 天空看一下,这个要有耐心 才可以 。

网友:
只有ghost的系统才可以集成自动安装软件哦,安装版本的就要自己手动安装软件

网友:
只用过ghost,国外软件有,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上所说的封装系统,安装好所有软件再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
学会自己封装啊,比较好点

网友:
对了,就封装系统,现在WIN10时代还靠GHOST已经不现实了,特别是苹果机器,那里有好点的教程给个,

网友:
还得用GHOST来装方便喔。 当然自己可以封装些软件进去。但是得自己会。

网友:
来自: 河南
ghost多好。快

网友:
ghost 挺好用的

网友:
不G 就硬装啥!!!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用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