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7 主板 总是 无缘无故,提示发现USB 设备

楼主(2017-05-30):
客户主机   ASUS P8H67 主板 总是  无缘无故,提示发现USB 设备,拆开主板测试 USB 阻值
1. 主板自带USB 2.0  阻值  全部OK 正常
2. 主板自带USB 3.0 接口的   2.0 数据 信号的阻值  是600 和 640欧, 量另1个USB3.0 也是这样,判断正常
3. 仔细 目测  发现 有1个 前置USB 接口 旁的 6脚 小芯片    腐蚀和发霉,脚位 有霉到一起
4,拆除  6脚 小芯片, 清洗主板,   前置USB 插另1组(主板自带3组),开机测试 修好 OK

网友:
USB接口的防静电保险坏了吧。

网友:
那个6脚芯片,没有仔细研究,  不知道是  USB供电    限流的  还是信号的门电路, 没有看电路图,
现在 下载分贵, 不能 轻易的 下载和 搜索!

网友:
那个直接拆掉就好了  防静电的

网友:
这个一般判断驱动没装好到是很难想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图纸或者板上会带esd字样的

网友:
秒杀的故障,有些提示USB电涌的怎么修呢!

网友:
USB电涌过高,桥故障 可能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