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2235WM 22寸 开机时间长了就黑屏

楼主(2017-05-30):
     收到这个显示器,客户说是用时间长了就黑屏,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又显示了 , 用一会儿就又黑屏了,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电源板电容

网友:
多数是      高压板    问题

网友:
一般是灯管或高压,,,

网友:
多半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先代换灯管看看

网友A:
我试了,不是灯管问题,开时间长了,不是黑屏,是灰屏,没图像,屏幕微微发亮但是是灰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不是灯管问题,开时间长了,不是黑屏,是灰屏,没图像,屏幕微微发亮但是是灰屏

大多是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可以给芯片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多是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可以给芯片加个散热片试试。

你是说驱动板芯片坏了?还是散热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驱动板芯片坏了?还是散热不够?

坏 应该还没坏 只是太热以后就功能不正常了 有这个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不是灯管问题,开时间长了,不是黑屏,是灰屏,没图像,屏幕微微发亮但是是灰屏

改个驱动板试试呗,记得这个驱动板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驱动板试试呗,记得这个驱动板有通病

有通病?什么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 应该还没坏 只是太热以后就功能不正常了 有这个可能

我感觉加散热片不是个办法。

网友E:
背光问题吧,换灯管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问题吧,换灯管试下吧。

和背光没关系,灰色的屏幕有光,只是没图像

网友F:
怎么楼主 发帖 老是没有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楼主 发帖 老是没有图呢

太着急了没来及照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着急了没来及照图片

为什么那么急呢
图文并茂 比较好吧

网友:
大方向是驱动板与逻辑板,拆机,看看两板是否有异常的烫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换个驱动板吧,之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