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ASUS X84H笔记本 版号 K43LY REV 5.0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7-05-30):
同行送修 ASUS X84H 笔记本,待机 0.28,触发 无电流变化, 拆机机一看,修改的IO ,焊过桥, 主板外观还行, 报价150元,叫他等1周,有空 慢慢看!
1.  测量 公共端   待机 3V 5V 电感电压正常,PU8101  +5VA 和+3VAO  OK, 12VSUS  OK
2.  刷了两个 BIOS  故障 依旧,
3.没有电路图, 下了1个   K43LY REV 3.1 点位图,电路参考 K42J  开始查电路
4. 测IT8752触发条件:发现EC无 RSMRST 复位 没有发出给南桥,EC  没有得到SUS_PWRGD
5.窃喜,以为 是RN5801通病, 更换 RN5801后,  SUS_PWRGD 信号 有了,但依然没有RSMRST,不触发
6.示波器监测,发现 SUS_PWRGD 刚插电时,会有 1下  高低高的 跳变
7.查RT8206A ,  +5VA  正常, 不会有 跳变。 但 3VSUS和5VSUS, 也会有 1下  高低高的 跳变
8.更换1个 RT8206A, 现象依旧,不管它了
9. 把 RSMRST信号 断开, 南桥端,强行 改1个 RSMRAT信号,也不能触发
10. 订了1个 全新的 IT 8572,   来货 换上后,自动触发 显示OK
11.装机发现 不能保存时间,自动触发,再拆机 RTC电池 没有电了, 更换1个,修好 OK

网友:
待机电流就有0、28吗

网友:
好像我这里也有个这种板  看看和这个问题一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我这板1.5A不显研究中

网友:
IT系列的EC是容易坏

网友:
不好意思! 待机时  电流  0.028

网友:
修好后! 忘记测试,3VSUS和5VSUS, 会不会  有1次  高低高的 跳变!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