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7-05-30):
早上开机显示 这样的问题,硬盘是没有问题COMS电池正常内存正常主板正常,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硬盘重装个系统试过

网友A:
看搂主说的,如果硬盘是没有问题COMS电池正常内存正常主板正常,这些都正常就不会有问题出现了

网友B:
这英文翻译的意思是“系统引导丢失”别的我就不敢回答了。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或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搂主说的,如果硬盘是没有问题COMS电池正常内存正常主板正常,这些都正常就不会有问题出现了

系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英文翻译的意思是“系统引导丢失”别的我就不敢回答了。

重建引导系统也是一样的

网友A:
从提示上来说,是加载系统文件失败,应该是引导文件破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上来说,是加载系统文件失败,应该是引导文件破坏了

然而楼主说重建引导还是一样,你能耐何,很无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而楼主说重建引导还是一样,你能耐何,很无奈吧

能走到这一步提示,基本认为主板和硬盘都是正常的,硬件出错的几率就非常非常小了。其实我要是没有记错,那段信息都该是硬盘的MBR或者DBR上的吧,也就是主板通过接口读过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而楼主说重建引导还是一样,你能耐何,很无奈吧

翻了下 96年买的书 《计算机系统 实用快捷维修指南 》偏重软件方面的,应该当时国内对组装都难,读到MBR了。
现在想想还是幸福,不用过多的买书了,基本可以搜索到各种书籍的pdf版本,当时买书基本是买人民邮电出版社或者电子工业部出版的,随便什么书都几十上百的。

网友:
重新装系统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走到这一步提示,基本认为主板和硬盘都是正常的,硬件出错的几率就非常非常小了。其实我要是没有记错, ...

是的,主板已经正确识别到硬盘,且第一扇区MBR引导文件已经读取过,但因为种种问题,导致无法引导后续的系统文件。

网友:
系统无法引导  重装系统 不行就换硬盘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