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b6不触发维修(小白片)

楼主(2017-05-30):
今天接到客户一张技嘉G1 B6的板,REV:1.0,不触发,开关针3.3V正常,因为是小白所以先想着是不是北桥或者网卡的问题,由于焊工不到位,不敢乱搞芯片,所以优先选择常用维修法,先刷BIOS,但是小白经验少,也没听说过BIOS会引起不触发,在这之前已经放过电了!总之没有其他方法就死马当做活马医。
谁知道刷个BIOS居然就可以了......

求大神指教一下原理,让小白涨涨见识!

附另外一位大神上传的BIOS 。亲测可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0304-1-1.html

网友A:
刷BIOS前就没考虑过CMOS放电试试?没听说这板BIOS参与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前就没考虑过CMOS放电试试?没听说这板BIOS参与触发。

已经放电试过了,不行才刷的BIOS,谁知道现在出问题了,就是刷完BIOS后怎么测试都没问题,但是只要一拔掉电源线过半个小时再通电就又不触发了,用风枪加热后居然又奇迹般的能触发了,但是过半个小时后又不行了!!!头大!

网友C:
bios引起不触发 很常见啊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引起不触发 很常见啊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见识太少,很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识太少,很尴尬!

不用尴尬 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主板还有问题,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这板我修过两片不跑码的,都是刷BIOS好的,
台板中虽然BIOS参与触发的很少,新版还是有的
可以简单一点理解IO需要读取BIOS的芯片中的程序,配置GPIO脚的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放电试过了,不行才刷的BIOS,谁知道现在出问题了,就是刷完BIOS后怎么测试都没问题,但是只要一拔掉 ...

这应该不是BIOS的事情,估计有什么件冷却后信号变低,导致不触发,尤其是待机条件这一快。这板子我手上就有,拆掉2个BIOS芯片之后对触发没有任何影响。照样上电,只不过会掉电罢了,毕竟BIOS芯片没了。

网友:
最后,找了个同行大神看了一下,说是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