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M 亮机45秒断电

楼主(2017-05-30):
板号 NM-A273  REV:1.0

笔记本可以正常显示。。显示 50秒 左右 断电!!

清灰 散热处理   刷BIOS 没用!!

谁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测3,5valw,掉电后可再起?

网友:
换CPU试了没

网友:
板载CPU 呀。。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3,5valw,掉电后可再起?

45秒断电了  有待机3V 5V 可以在继续开机的!!

网友:
你加一下显卡看看啊 ,上次我是加CPU 的

网友:
把开关 拔了,裸板子测试,硬盘 键盘 全撤了, 只接 屏 内存 cpu 开机出现惊喜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功率问题,把电流表调到20V多一点点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是粘贴纸 下面 进水了。。大家不用讨论了。。

网友:
查查温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