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摔过后不照相

楼主(2017-05-30):
机型:6SP
故障:前后不照相 闪光没用
维修过程,照相问题用替换法,发现后摄像头坏了,更换后OK,前后摄像头闪光都能用 ,收钱拿走,
客户拿去一天就返修,反映手机用一会提示温度高,不能操作,
测试手机不用的情况下没有发热,待机一切正常。使用WIFI 看电影,开机键位置非常烫,一会就有提示。
接可调开机0.6左右跳变  会瞬间1.8A,进系统 开WIFI  1.8A 关了正常。。。正在试机突然大电流3A ,然后开机白苹果掉电

测试公共点(电脑修多了一般都这样称呼)阻值120欧,拿好板测试有340偶,应该有芯片挂了,撕开贴纸发现基带电源缺角,取了正常

之后就是换基带电源  硬盘解绑wifi    ,wifi更换     测试1小时正常   收工

应该比较忙没来得及拍图

网友A:
基带和wifi两个芯片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和wifi两个芯片都坏了吗?

是基带电源,不是基带,基带挂了  直接报废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公共点是vccmain吗

网友:
苹果的芯片要求就是严  缺个小角都不行

网友:
摔裂的吧,楼主真是幸运啊。修6S以上都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公共点是vccmain吗

不是,vccmain主供电,而楼主说的公共点是开机之后的几组电压,比如nand3.0v nand.1.8v。。。

网友:
硬盘也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