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牌移动电源控制电路板电路分析

楼主(2016-12-25):
跑线路不易,发贴整理更费时费精力!如果觉得有用就支持下吧!加分!还望版主给个精华,鼓励鼓励俺!
有文字的图片请按1p-----5p的顺序读!上传图片顺序搞乱了!充电宝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交流!了解这么个小小板子里的精妙。

补充内容 (2017-5-30 15:38):
受月饼老师启发,特将本贴编辑成纯文字形式的,方便大家阅读指导!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6636634
跑线路不易,发贴整理更费时费精力!如果觉得有用就支持下吧!加分!还望版主给个精华,鼓励鼓励俺!
受月饼老师启发,特将本贴编辑成纯文字形式的,方便大家阅读指导!
跑线路不易,发贴整理更费时费精力!如果觉得有用就支持下吧!加分!还望版主给个精华,鼓励鼓励俺!
原贴链接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927-1-1.html
故障现象:
移动电源能充电,但不能放电。给手机充电时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不能充电。按下电源上的按钮时,指示灯能全亮2秒左右后熄灭,而正常时应能亮5秒左右。同时电源上的照明用发光二极管能被点亮。
检修过程:
拆开外壳,用表测USB输出接口的正、负极电压为3.87伏,即电池组的电压值。按一下按钮时,电量指示灯能亮一下熄灭,电压由4.2伏降至2.98伏,看来是保护了!由于照明发光二极管可以点亮,同时也可以被充电,说明锂电池组及保护板均正常,故障锁定在大板上。据经验先逐个拆掉电容C1、C2、C3、C4现象不变,用放大镜终于发现一个三极管Q4外观破碎,将其拆下后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因Q4破损,看不清型号,只见表面一个“A”字,也不知其功用,只能跑线路画个简图分析了。
电路分析:
当插入适配器给移动电源充电时,电压经电阻R20、R22分压后传给主控芯片0829A一个“充电识别信号”,相当于笔记本电脑中的“ACIN”信号。芯片接受后由4、14脚分别输出低电平,使MOS管Q4、Q1、Q7导通,构成适配器输出经Q4的D、S极,Q1、Q7的S、D极,电感L1,锂电池组的正、负极,锂电池保护板,R11到适配器输出负极,完成给锂电池组充电的过程。同时适配器还有一路由正极,双二极管D2,电感L2,电容C1滤波到芯片0829A的1脚,给芯片供电。此时0829A的13脚低电平,双MOS管Q2  8205A截止。当移动电源工作在放电状态时过程如下:空载时,电池组的正极通过电感L1、Q1、Q7的内附二极管的正、负极到双二极管D2的另一臂至电感L2、电容C1滤波给芯片0829A的1脚供电。此时0829A的4、14脚均为高电平,Q1、Q4、Q7均截止。当给手机充电时,(肯定也有检测电路,但图中没画出,见谅!)芯片0829A的13脚有输出,开关管Q2工作。由图中可见,由电感L1、电容C2、开关管Q2、Q1及Q7的内附二极管、芯片0829A共同组成了一个典型的DC-DC升压电路,将锂电池组的3.7伏电压升到5伏给手机充电。
后记:
画图推断Q4应与Q1、Q7同型号,原Q4击穿了,开始找不到此管,就直接短接D、S极试不能放电。原因是电池组电压会串进适配器充电接口的正极,导致芯片0829A误以为有适配器插入而保护,这就是当初的移动电源只能充电不能放电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Q1、Q7是并联的,它俩与Q4在同一充电回路中,这样设计是因为它们的工作状态不同!Q1Q7工作在放大区以便调节锂电池组充电电压和电流,而Q4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较Q1Q7功耗低,所以只采用一个,电路设计之精妙,但最终还是它坏了!

网友A:
帖子重复了。精神可嘉,继续给你加分

网友B:
楼主这么详细的分析是自己写的呀,为了修这玩意儿也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重复了。精神可嘉,继续给你加分

多谢兄台支持!不怎么会上传图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详细的分析是自己写的呀,为了修这玩意儿也下了不少功夫

嗯!我有记录的习惯。这个特意写的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有记录的习惯。这个特意写的详细些。

字写得不错

网友:
嘿嘿!写的不好,只是字上相而已!

网友:
看来台电做工一般

网友:
嗯!原来觉得质量还不错。已经修过两块了。

网友:
这玩意还能修,大神累

网友:
什么都修  真的是大神 还记录的这么详细 点个赞

网友C:
如果理解了电路工作过程,以后遇到时就不会瞎乱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理解了电路工作过程,以后遇到时就不会瞎乱修了.

我建议画成方框图,再写上工作流程这样看起来方便,若可以的话把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画成方框图,再写上工作流程这样看起来方便,若可以的话把原理图画出来

有文字的图片就是原理图跟工作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文字的图片就是原理图跟工作流程.

嗯,可能我看漏了,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花心思做啊!不错。

网友:
昏睡百年喽!

网友(2017-05-29):
把图片中的文字打在网页上,就可以精华。。。

网友:
通俗易懂的台电牌移动电源控制电路板电路分析

受月饼老师启发,特将本贴编辑成纯文字形式的,方便大家阅读指导!
跑线路不易,发贴整理更费时费精力!如果觉得有用就支持下吧!加分!还望版主给个精华,鼓励鼓励俺!
原贴链接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927-1-1.html
故障现象:
移动电源能充电,但不能放电。给手机充电时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不能充电。按下电源上的按钮时,指示灯能全亮2秒左右后熄灭,而正常时应能亮5秒左右。同时电源上的照明用发光二极管能被点亮。
检修过程:
拆开外壳,用表测USB输出接口的正、负极电压为3.87伏,即电池组的电压值。按一下按钮时,电量指示灯能亮一下熄灭,电压由4.2伏降至2.98伏,看来是保护了!由于照明发光二极管可以点亮,同时也可以被充电,说明锂电池组及保护板均正常,故障锁定在大板上。据经验先逐个拆掉电容C1、C2、C3、C4现象不变,用放大镜终于发现一个三极管Q4外观破碎,将其拆下后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因Q4破损,看不清型号,只见表面一个“A”字,也不知其功用,只能跑线路画个简图分析了。
电路分析:
当插入适配器给移动电源充电时,电压经电阻R20、R22分压后传给主控芯片0829A一个“充电识别信号”,相当于笔记本电脑中的“ACIN”信号。芯片接受后由4、14脚分别输出低电平,使MOS管Q4、Q1、Q7导通,构成适配器输出经Q4的D、S极,Q1、Q7的S、D极,电感L1,锂电池组的正、负极,锂电池保护板,R11到适配器输出负极,完成给锂电池组充电的过程。同时适配器还有一路由正极,双二极管D2,电感L2,电容C1滤波到芯片0829A的1脚,给芯片供电。此时0829A的13脚低电平,双MOS管Q2  8205A截止。当移动电源工作在放电状态时过程如下:空载时,电池组的正极通过电感L1、Q1、Q7的内附二极管的正、负极到双二极管D2的另一臂至电感L2、电容C1滤波给芯片0829A的1脚供电。此时0829A的4、14脚均为高电平,Q1、Q4、Q7均截止。当给手机充电时,(肯定也有检测电路,但图中没画出,见谅!)芯片0829A的13脚有输出,开关管Q2工作。由图中可见,由电感L1、电容C2、开关管Q2、Q1及Q7的内附二极管、芯片0829A共同组成了一个典型的DC-DC升压电路,将锂电池组的3.7伏电压升到5伏给手机充电。
后记:
画图推断Q4应与Q1、Q7同型号,原Q4击穿了,开始找不到此管,就直接短接D、S极试不能放电。原因是电池组电压会串进适配器充电接口的正极,导致芯片0829A误以为有适配器插入而保护,这就是当初的移动电源只能充电不能放电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Q1、Q7是并联的,它俩与Q4在同一充电回路中,这样设计是因为它们的工作状态不同!Q1Q7工作在放大区以便调节锂电池组充电电压和电流,而Q4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较Q1Q7功耗低,所以只采用一个,电路设计之精妙,但最终还是它坏了!

网友E:
我给你顶一下,楼主好技术
二年级
过奖了!如果真的了解了其工作流程,今后再遇到时就不在话下了。仔细想想此电路板虽小但功用不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顶一下,楼主好技术
过奖了!如果真的了解了其工作流程,今后再遇到时就不在话下了。仔细想想此电路板虽小但功用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