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rev 2.0 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7-05-30):
接到一块同行GA-B85M-D3V rev 2.0 主板说是bios问题   如图提示bios恢复失败 按任何键无反应  强质也不能重启 刷很多bios故障依旧 甚至还怀疑it8892e问题,等发回来装上 开机还是同故障 。郁闷的很。开始怀疑桥的问题了。做了在试   故障还是一样 以为是桥挂掉了  本打算放弃了 折腾半天了   时间一大半天过去了  量了量bios工做条件都有  把板拿着不死心翻来翻去看了看,终于看到背面疑似被腐蚀的线 ,用洗板水洗了洗看了看好像没断掉(肉眼看不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刮刮试试(还是看不出来断了)用万用表打了打刮的两头  发现问题了  不通  看样子就是它挂了,就 这条线 上点焊飞线补漆搞定。总结  我们维修不易,细心最重要!  最后把板子在刷一次为最新状态 此板修复完成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个技嘉B75,也是同样故障,换好的芯片刷好的BIOS,拆掉B_BIOS等等都无济于事,还是会提示M_BIOS要覆盖,最后扣下电池,好了……

网友:
搞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这么细的走线,不细心看还真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遇到个技嘉B75,也是同样故障,换好的芯片刷好的BIOS,拆掉B_BIOS等等都无济于事,还是会提示M_BIOS ...

师傅 技嘉B85 HD3 还神奇  不上M_BIOS  只装一个B_BIOS 也能正常点亮
不知是不是 8X的技嘉 双BIOS 没那么依赖性了  两个BIOS 都可以独立工作 IO 自己默认好的BIOS。
不过这个我还没有 确认  或许还是我那片板有问题
之前是刷BIOS好的 拆掉了B BIOS   一个月后 复位不跑码  刷BIOS 也一样 搞到我怀疑人生
后面装上B BIOS 就跑码了  后面我测
后面我测 M BIOS 的1脚片选 不拉低 B BIOS 的1脚 反而在拉低  IO 默认了B BIOS 为主BIOS了
后面我就拆掉M BIOS 试  就用一个B BIOS  真的 能点亮  还拍到照呢 哈哈 神奇不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片技嘉H61能开机的时候可以用一天,不行的时候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跟BIOS程序无关,强制开机用手去摸IT8892E温度异常,取了不断电不显示,等芯片买回来

网友:
怎么发现的短线

网友:
若楼主,提供这线的信号分析。应该很多兄弟加高分。

网友C:
楼主要是能把这跟线的作用和信号都跑一下,理顺,我给你加分

网友:
LZ观察仔细,加分鼓励。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能把这跟线的作用和信号都跑一下,理顺,我给你加分

  好啊   这根线分别到了it8620e 34脚 r2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 技嘉B85 HD3 还神奇  不上M_BIOS  只装一个B_BIOS 也能正常点亮
不知是不是 8X的技嘉 双BIOS 没那 ...

技嘉板子有的确实这样,有的板子,B_BIOS仅仅是M_BIOS的备份,在M_BIOS损坏之后,B_BIOS会对M_BIOS进行恢复,但不参与到日常POST上电自检这一环节。有的板子,M_BIOS损坏之后,IO会去自动片选B_BIOS,从B_BIOS启动,并且也能正常点亮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啊   这根线分别到了it8620e 34脚 r229

说到做到,给你加分了,原来是HOLD,看来是吼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做到,给你加分了,原来是HOLD,看来是吼不住了

  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如果是我只有放弃了,加分鼓励!

网友:
技嘉主板,有的时候真是摸不透它的特性。

网友E:
楼主这么有耐心要是我早就不修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有耐心要是我早就不修了支持一下

没法  没生意  挣不到钱   有东西的挣挣啊   不能扔出去

网友:
肉眼看不出的都能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看了你这帖,我赶紧把那些废板翻出来洗了个遍,结果没发现有同样情况的,倒是累得我一身臭汗

网友:
这样的故障,按照电路分析很难会找出问题
楼主厉害

网友:
bios 7脚hold出了问题啊
那应该直接打bios的值可能会发现异常
尤其是双bios基础,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