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 关机时蓝屏然后自动重启 蓝屏代码0x0000007e

楼主(2017-05-30):
今天给客户笔记本换个固态硬盘然后装个win7 64位  镜像清装 装完释放完成进桌面 万能驱动一打  激活 重启  额额额额额  蓝屏了(心想什么情况 )  然后自动重启 进桌面 使用一切正常 在关机试试 额  又蓝屏了 我擦  想想新装的系统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驱动吧   最后把显卡驱动删掉重新从官网下载了一个装上  OK  木有再出问题(因为当时没想着要发帖子  就没有拍照 刚才想着论坛会不会有和我一样情况的 然后是其他的引起的 学习一下 就搜索了一下 竟然没有  那我只好文字叙述一下了)

网友:
这个想象貌似挺多的。呵呵

网友A:
这类问题我一般是换另外一个系统版本解决,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我一般是换另外一个系统版本解决,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再换个GHO吗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建议检查一下外设,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驱动程序不兼容引起的,多备几个系统这个不行就换另一个

网友:
换个系统,重装!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是硬盘格式的问题  bios里面修改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或者重装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我是准备要解压驱动时把显卡驱动的勾去掉,待进入系统后再用驱动精灵找驱动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一般都是做系统,学习了啊

网友:
是显卡驱动问题还好了。 有的时候驱动也安装过了还是有时会蓝屏的现象,有的时候也没有搞定。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 ,

网友:
再换个GHO吗

网友:
有些品牌机子的显卡对驱动要求很高,公版的可能不兼容,官网的比较靠谱

网友:
驱动问题(多为显卡或声卡或USB3.0问题),或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个版本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