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1T-C31(MS-7610)1.1 换IO 加 内存供电

楼主(2017-05-30):
P41T-C31(MS-7610)1.1  IO 故障 换 IO 00
检查主板外观 无外伤 腐蚀 打值正常
VCCRTC  3.177V 正常
RTCRST# 3.171V 正常
32.768 一脚127  另一脚274 1V 左右压差 正常
V5REF_SUS:5V待机电压 正常
VCCSUS3_3:3.3V待机电压 正常
RSMRST# 到 IO81 3.282V正常
PWRBTN#:电源按钮,3.3V-0-3.3V脉冲信号 高低高跳变  正常
SLP_S5#:3.3V,南桥退出关机状态的控制信号。
: ?! _( D( G% USLP_S4#:3.3V,南桥退出休眠状态的控制信号。(一般S5#和S4#只采用一个,用来控制产生内存供电,另一个空着。)桥发给主板
Q7 有输入 无输出  一步步来

MS-7610 V0A(1.0)(P41T-C31).pdf

看图软件

网友:
我的图片呢

网友:
你图片要上传一下才有的

网友:
请师傅再重新传一下图片吧,修的挺好,没图看着也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