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板卡小故障维修集

楼主(2017-05-30):
第一张:华硕P8H61-M PLUS V2

此板有复位不走吗,测量后发现CPU核心供电偏低,才0.67V,这肯定是不走吗,为啥会这么低呢。当然就是I2C总线条件基准电压芯片UP6262在搞鬼。

直接拆了,顺利亮机。

第二张:技嘉GA-H61M-DS2 R3.0

此板后置USB接口全部无法使用,另外关机变重启,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查查后置USB接口的USB_OC_R电压信号是否正常,这一测果然不正常,才0.38V,正常是3V以上的高电平。

技嘉料板上找来这样的一对分压电阻,直接替换,故障修复

第三张:AMD公版HD7770

此卡是时亮时不亮,但是各大供电均正常。一般遇到这样情况的卡,去看看VBIOS芯片是否存在问题。症结在于VBIOS芯片到核心直接的330排阻存在阻值偏大,导致SPI总线通讯收到影响,引起的显卡无法正确识别VBIOS里面的ROM固件。

替换掉330排阻之后,一次点亮修复。

网友:
又是秒杀 给力

网友A:
快准狠,大神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一看是师傅级别的   学习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都是秒杀!

网友D:
这速度   是要吓死谁

网友E:
最后一个显卡是怎么修的,这不好确定啊!

网友F:
版主,最后这个显卡330排阻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个显卡是怎么修的,这不好确定啊!

我是这样理解的,类似于华硕主板的BIOS旁边的822电阻不良起主板不跑码情况一样,在其不跑码时会出现一边有电压,另一边没电压

网友G:
大师就是大师啊修东西都是杀杀的

网友:
大师就是能把繁琐郁闷的活干出艺术感觉,

网友:
哈哈,虎子过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师傅厉害  学习 学习

青杏你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准狠,大神出手就是不一样

谢谢,其实也没啥,修多了的经验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是师傅级别的   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都是秒杀!

谢谢,其实都是些经验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速度   是要吓死谁

哈哈,日常维修这类问题一般都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个显卡是怎么修的,这不好确定啊!

这卡时亮时不亮,但无论是亮还是不亮,各大供电都无任何改变。那说明肯定不在供电这块。那么无非就是VBIOS读取载入,核心虚焊,或者显存虚焊,又或是显示接口电路信号转换等等。先测VBIOS,打1256脚SPI对地阻值,因为通过330排阻到核心,这一打阻值完全不对劲,拆掉330排阻后,打两端焊盘阻值,都是差不多,那就不用想,肯定是330排阻的事情,最后替换修复。可能因为没写,所以大家都看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最后这个显卡330排阻是怎么确定的,

我回复了8楼,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类似于华硕主板的BIOS旁边的822电阻不良起主板不跑码情况一样,在其不跑码时会出现一边 ...

电压到没测,光打阻值就已经发现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就是大师啊修东西都是杀杀的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卡时亮时不亮,但无论是亮还是不亮,各大供电都无任何改变。那说明肯定不在供电这块。那么无非就是VBIO ...

这个330排阻,修不认声卡的时候,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330排阻,修不认声卡的时候,遇到的比较多

声卡,然后775板子上时钟芯片附近给各类设备提供时钟,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都会用到,虽然坏的少,但有时候也要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声卡,然后775板子上时钟芯片附近给各类设备提供时钟,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都会用到,虽然坏的少,但有 ...

恩,多谢思天大神指教,有空还要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多谢思天大神指教,有空还要请教你

你这也真是客气

网友J:
最近修的全部是不稳定的板子 头都大了

网友K:
这样维修,才是享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最近修的全部是不稳定的板子 头都大了

这没办法,我也遇到不少,也推掉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维修,才是享受.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没办法,我也遇到不少,也推掉了不少。

我也推掉了  麻烦  到我这里都好了

网友L:
简洁 明了 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也推掉了  麻烦  到我这里都好了

这种板子不稳定,根本不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简洁 明了 学习中....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板子不稳定,根本不能收钱。

是啊 果断退单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师傅厉害  学习 学习

维修专家的师傅,神级别的人物啊。。膜拜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维修专家的师傅,神级别的人物啊。。膜拜啊。。。

可是思天师傅不承认我这徒弟  我发过拜师贴了

网友N:
老司机!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O:
大师就是不一样修板都是秒杀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是思天师傅不承认我这徒弟  我发过拜师贴了

我是没能力做青杏你的师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司机!值得好好学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师就是不一样修板都是秒杀 学习了很受用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没能力做青杏你的师父哦

摇死你

网友:
精华帖学习了

网友P:
一路秒杀。神一样的人物存在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路秒杀。神一样的人物存在

别这么说我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Q:
版主手艺真好,工作台也整洁,不由的心生爱幕之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版主手艺真好,工作台也整洁,不由的心生爱幕之意啊!

哪里哪里,过奖了。工作台是我个人习惯

网友R:
看大师修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S: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大师修就是爽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T:
理论基础真扎实 这显卡要是给我 直接就刷BIOS干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理论基础真扎实 这显卡要是给我 直接就刷BIOS干核心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U(2017-09-21):
大神技术相当厉害啊,就是以后看不到帖子了

网友V:
三言两语说明过程,三两下搞定三块板,佩服佩服

网友W:
大神修的就是快,看来我还得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神技术相当厉害啊,就是以后看不到帖子了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三言两语说明过程,三两下搞定三块板,佩服佩服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大神修的就是快,看来我还得继续努力啊。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X(2017-10-27):
新手学习中,膜拜中..
感谢师傅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X:
新手学习中,膜拜中..
感谢师傅经验分享.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