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XFX 显卡 R9 390X 显卡不亮机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7-05-30):
请高手帮忙.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很寂静的夜晚 大概20~22点的时间.  因为家里新装了网线 所以动一下电脑插板  也就是主机的220V电源线.由于插座不好  插插头的时候  地线和火线触碰一下.等我插好以后显卡就挂了.无显示.  测量有很多地方没有电压. 而且显卡GPU也没有发热.一点温度没有.
显卡是讯景R9 390X  请问这种情况最长出现的是什么原因.最容易坏的是什么.这个GPU没有温度.GPU上面和背面的电阻没有电压  GPU右手边的一排电容也没有电压.
图中有一个标注为4R7的东西不知是有什么作用  它的一脚油裂痕.而且从这个芯片的下方量有12V  上面没有电压.
怀疑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但不知道 此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怎么排除问题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GPU挂了.

下面上图:

网友A:
有段路情况  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段路情况  仔细看看

断路还是短路  短路可以忽视  断路的话也不应该出现 因为没有这个事情事前都是好好的  也没有动显卡

网友:
如果芯片坏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先看看有么有12v和5v

网友:
是说金手指给的12V和5V吗?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的显卡还是先放一放,学好基本原理再修,这种高端显卡修坏了不划算. 不认识的芯片就去找找数据手册,显卡也可以找找公版或类似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的显卡还是先放一放,学好基本原理再修,这种高端显卡修坏了不划算. 不认识的芯片就去找找数据手 ...

别提了  4R7电感 坏了  目前没有4R7的  找了一个6R8的代替  上机 还是不亮   但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 急速发热  .估计还是这个电感 等4R7到了 我换上去 在仔细研究一下吧    现在还是一样的问题 用6R8代替4R7电感 不知道会不会起到正常工作的作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4R7电感引起的   现在还是 GPU有右边的一排小电容没有电压  核心没有供电   但是显卡上的大电容都有12V的电压  等4R7到了 我换上去试试 据需更新  求助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找核心供电芯片pdf查工作条件。一般先出核心再出其他,当然5v是最先由12v一般经7805转出来的

网友:
查核显供电芯片把

网友C:
先量核心供电电感看有没有1v左右 有就量显存电感看有没有1.8V 那边没有电压就换那个的UP1542Q管理芯片

网友D:
楼主情况如何了?4R7电感有没有替换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情况如何了?4R7电感有没有替换成功?

还在等呢  广东发货 慢的要死了  明天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量核心供电电感看有没有1v左右 有就量显存电感看有没有1.8V 那边没有电压就换那个的UP1542Q管理芯片

谢谢 思路很好  回来我吧电感先换了 在排查

网友F:
这种显卡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散热器,是不是显卡的主板变形严重导致GPU脱焊了呢?你那个电感只要不是烧断了就不会影响显卡整个没有电压呢!!!还有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看看管理芯片的工作环境是否正常,不要盲目更换电感。电感的理解:一根导线围绕磁芯起直流电滤波作用。你那电源管理芯片长相是方形有很多脚的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在等呢  广东发货 慢的要死了  明天能到

等发了货回来在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等发了货回来在看吧。

收到了   4R7换上去 还是不行   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 发热 烫手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了   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显卡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散热器,是不是显卡的主板变形严重导致GPU脱焊了呢?你那个电感只要不是烧断了就 ...

是的  芯片就是那个方形的  现在问题是那个方形的电源管理芯片  发热厉害 手不能碰.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的  芯片就是那个方形的  现在问题是那个方形的电源管理芯片  发热厉害 手不能碰.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坏了

谁有这个芯片的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有这个芯片的  图纸

    芯片图纸找到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看 ........  那个是他的供电部分  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有这个芯片的  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收到了   4R7换上去 还是不行   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 发热 烫手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了   难道是电源管理芯 ...

发热烫手说明有短路,看看芯片主供电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热烫手说明有短路,看看芯片主供电对地阻值多少。

显卡上的UP1542Q那个芯片的1脚 竟然是13.8V这是什么鬼 4脚是8.7V  6脚是1.8V 8脚3.3V 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上的UP1542Q那个芯片的1脚 竟然是13.8V这是什么鬼 4脚是8.7V  6脚是1.8V 8脚3.3V 这个正常吗

持续更新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不发热了    GPU也有温度了  但是 在触发的一瞬间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一个黑色的铁片上面写个0  好像是烧了  那个铁片删了一下  但是 万用表测试 GPU有1.5v的供电了   那个UP1542 1脚变成了11.73V 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热烫手说明有短路,看看芯片主供电对地阻值多少。

持续更新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不发热了    GPU也有温度了  但是 在触发的一瞬间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一个黑色的铁片上面写个0  好像是烧了  那个铁片删了一下  但是 万用表测试 GPU有1.5v的供电了   那个UP1542 1脚变成了11.73V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持续更新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不发热了    GPU也有温度了  但是 在触发的一瞬间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一 ...

没实际图片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UP1542Q是个PWM供电芯片,一般用于显存供电,主板上内存供电,VTT总线供电等,1脚是BOOT自启,既然你说1.5V,那么想必是GDDR5显存电压已经出现,那么现在你查查显卡上还有那些电压。
可以考虑看看这个http://edu.chinafix.com/course/208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看来这哥们一点理论都不懂啊,它发烫很可能是它坏了,你断开电感看看烫不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