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独显改集显 成功改装

楼主(2017-05-30):
    怎么改,搜了一个迅维网,好像只有两个成功的,一个是有图文介绍,但受到其它人的质疑,因为都说得很简单,今天我也会说得简单,今天发贴的主要任务是告诉伙伴门,这是可以改装成功的,但要有耐心,怎么改装呢。
     1、按图纸,从CPU开始看,然后是北桥,然后是LCD口附近,图纸标明是DIS是的独显用的,如果标明是UMA_SPM的,是集显要用到的元件,找到这些元件并把它写在本子上列出清单,元件都从本板子上取,其中R1409和R1410是40欧的,我用了本板子上独显部分R8508、R8507的56欧电阻。独显部分的显存电阻电容取到集显显存U1401部分就可以了,其中独显是2K的电阻,集显要求是1K,没关系直接取过来装上就要以了
    2、当改装完后刷成集显的BIOS,应该有一定经验的这一部分不用别人说都应该会去做的,如果你不搜网上就不知道这样做,那你的水平要考虑一下了
  改装注意的事项:一、要焊接好,每个元件都要仔细,不然这么多元件可能造成自己无法做下去,二、在北桥供电加装保险电阻时,要注意,这些供电有到地0欧电阻,可把这些电阻取掉做供电保险电阻。
    这个电脑别人修过, 检修过程多就不说了,烧了好几处,可能是加焊显卡时短路,有可能显卡是好的,烧掉的显卡供电芯片我没有,又不想花钱,就改装了,独显显存供电也短路了,所以考虑改装。

网友A:
这个机子我改集显成功过一台,从此以后再也不想改第二个,太多东西要改了,一个字累

网友B:
不赞成amd的机器独显改集显,这二个桥芯片都爱虚焊,今天这个坏,改集显,用不了多久北桥也要虚焊,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赞成amd的机器独显改集显,这二个桥芯片都爱虚焊,今天这个坏,改集显,用不了多久北桥也要虚焊,治标不 ...

是的,我担心也是这样,因为集显的M5010也修了很多北桥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改集显成功过一台,从此以后再也不想改第二个,太多东西要改了,一个字累

是的,怕虚焊,焊的元件太多,特别怕焊显存(这是主要原因),其它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主要是做了LCD附近的排阻和R5707改到R5404,北桥供电,北桥显存及周边,取掉显卡,就不用去改CPU部分了,另外,VGA和高清接口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