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193wvcd

楼主(2017-05-30):
接acer ,v193wvcd显示器,故障,用一段时间后黑屏。拆机,没发现电容鼓包,这半死不活的机器,只能凭经验修,换灯管,换高压板,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在论坛下了bios ,刷后不再黑屏。论坛上程序很多,就不再上传了。

网友:
Acer的坏得少

网友A:
宏基的还没到程序有问题的呢。。。

网友B:
我还遇到过这个牌子bios芯片损坏的...

网友C:
用一段时间黑屏  灯管 高压表现的是 亮一下就灭

网友D:
LZ没试灯管就把灯管给换了?我一般都要用单灯高压试过所有的灯管,确定是灯管问题才换

网友:
我也很少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的还没到程序有问题的呢。。。

确实是刷程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遇到过这个牌子bios芯片损坏的...

我只遇到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段时间黑屏  灯管 高压表现的是 亮一下就灭

亮一下就灭,绝大多数是这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没试灯管就把灯管给换了?我一般都要用单灯高压试过所有的灯管,确定是灯管问题才换

测试了,电流0.45左右正常,但实在找不到故障点,只能盲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试了,电流0.45左右正常,但实在找不到故障点,只能盲修。

当时我和你一样,换了机器里面所有电容,还是这样,后来想会不会程序坏,拆了芯片写发现怎么写都报错,换了个芯片写好装上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测试了,电流0.45左右正常,但实在找不到故障点,只能盲修。

如果确定不了是不是灯管,我都是用外接四根新灯管测试

网友:
黑屏后指示灯亮不

网友F:
黑屏后,你没测量ON OFF吗?
灯管坏引起的背光故障基本上一闪就灭,这跟程序引起的黑屏不一样吧?冤枉换了灯管。

网友:
仍然亮。就拆机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屏后,你没测量ON OFF吗?
灯管坏引起的背光故障基本上一闪就灭,这跟程序引起的黑屏不一样吧?冤枉换 ...

冤枉了换灯管,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准确找到故障点。那些时正常,时不正常的机器,无法下手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和你一样,换了机器里面所有电容,还是这样,后来想会不会程序坏,拆了芯片写发现怎么写都报错,换了个 ...

那些半死不活的机器,有时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定不了是不是灯管,我都是用外接四根新灯管测试

那需要裸板测试2个小时,或许更长时间。从时间上考虑不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黑屏后,你没测量ON OFF吗?
灯管坏引起的背光故障基本上一闪就灭,这跟程序引起的黑屏不一样吧?冤枉换 ...

等你拆开机量开启信号的时候,机器又正常了,需要裸板测试两个小时,或许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