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M.2 SSD

楼主(2017-05-30):
想问问各位大神之前有一个SATA接口的SSD,现在想加装一个M.2接口的SSD用这个固态装WIN10系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以前没装过这种硬盘心里有点忐忑!望各位大神指教!谢谢了
win10

网友:
去电脑店,这不属于你吧

网友:
如果主板上有这个接口,直接插上固定好,然后PE分区即可,当做普通硬盘对待就可以,注意事项和固态硬盘的一样。

网友:
和普通固态硬盘一样的操作方法,分区把m2做成主硬盘即可,把原来的硬盘活动分区取消

网友:
反正是新装,随便试。如果不是这个行业的,那还是花点钱,找专业的搞。花不了多少钱。不见得看病要懂医,修车要懂车吧。

网友:
找个 人装下 最好的了

网友:
要注意的是兼容性

网友:
前提pe必须是win10的,否则有些PE不识别M.2 .其余没什么阿,, 系统装在M.2不就好了吗...

网友:
有接口就插上 设置第一启动项 用安装板安装

网友:
和普通硬盘一样,主要是格式化的时候弄个4K对齐

网友:
这个比较器什么意思呢?把pu1b pr17直接拆掉能行不

网友:
你是职业未修还是业余的

网友:
启动后系统不能在ssd里启动,还在机械硬盘中启动

网友:
找人装吧,别把机器弄坏了

网友:
放电脑店里面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直接装就行

网友:
:记得要用win10的PE 否则有些不识别硬盘~ 其余正常装

网友:
貌似要改模式吧

网友:
我种问题也问

网友:
分区可以用U盘在WIN10 PE下分区

网友:
你就记着 M.2 只支持WIN10 其它的系统或者PE都认不到他

网友:
感觉速度一样 没必要装B买 M2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电脑有M.2接口,然后才可以开始下一步

网友:
跟普通硬盘没有任何区别吧!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