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SI 主板 B250M 按任一键才能继续开机

楼主(2017-05-30):
MSI 主板 B250M  按任一键才能继续开机。这个在BIOS哪一项设置里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厂家应该有技术支持吧,问一下售后。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应该是在BIOS的第一个选项里,NO ERRORS

网友:
这个主板还在保修期里可以问一下售后的技术支持哦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是报的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是报的什么错误

装的固态硬盘

网友:
  看看BIOS选项   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这个比较器什么意思呢?把pu1b pr17直接拆掉能行不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

网友:
在BIOS 里有一项睡眠选项

网友:
V星B250M还不错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