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逗B维修HP541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7-05-30):
       接机时客户说蓝屏了,装个系统。OK,没问题,30个大洋。
       插上U盘进金狐PE,进WIN8PE直接重启,进2003蓝屏,换个SM3252的U盘也是一样,只有放大招了,拆硬盘克了个XP。然而杯具的发现还是进系统蓝屏。这下麻烦了,给客户说主板有问题报价橙黑黑到黄黑黑。客户同意后开始维修。
       这前在论坛上狂的时候搜索关于示波器的帖子有一篇就是进不了系统,用示波器测CPU供电有问题,是NEC电容的原因,心想这个会不会也是一样的问题呢,准备拆机直奔CPU供电。后来想了想以前碰到内存有问题也是要蓝屏的,要不换个内存试一下?找了根2G的插上去居然就好了、好了、好了、了、了。
       然后还是拆了机清了一下灰灰,最终收费橙绿黑。

网友A: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先扫描内存及硬盘,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先扫描内存及硬盘,先软件后硬件....

硬盘我是直接拆,然后进PE。内存还真没有认真扫过。

网友B:
蓝屏的机器来了都先用软件测10%的内存和硬盘,没问题才动手拆机

网友:
橙黑黑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天王盖地虎……

网友:
上次遇到个内存死机的,联想的z465

网友:
蓝屏无非就是硬盘 内存 主板显卡这些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的机器来了都先用软件测10%的内存和硬盘,没问题才动手拆机

正解.这样解决起来高效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这板子,我看到就没兴趣

网友:
橙黑黑到黄黑黑是多少?   我只认识红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