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2K316X3D电视电源维修

楼主(2017-05-30):
海信LED42K316X3D电视电源维修
故障通电没待机
海信LED42K316X3D电视电源维修
故障通电没待机
(1).拆下电源板直接看5V。待机芯片炸
(2).经验直接查5V待机二极管2M都有漏电,换了
(3).芯片二极管都装好了还是没有5V待机。查300V都正常了查到5V变压器也就是芯片4脚没有300V。。拆下变压器测量断路了
(4).下面一连串的变压器图了。拆铁芯用烙铁加热
(5).看到断线点了接上线
(6).包好胶,装上通电5V出来了。
(7).把主变压器输出整流肖特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也测了(有经验者都会测一测),肖特两个漏电不大20M测(不换也行电视用不了多久)
(8).换好主变肖特二极管后上机通电OK

网友A:
写一个帖好苦啊.修这块板只用了50分钟,这个贴要了我5个小时

网友B:
另外,要想寿命长,我自己5年前的解决方法是,安装几个小风扇,5V,USB口引电,开机后才有电压的地方,否则现在LED的都很热那MCU主芯片,用笔记本风扇散热 绝缘固定好,还是很好的,LCD的则电源板发热大,好在你这个不是LCD的了,
当然了,风扇价格不便宜,成本也就贵了,原装风扇不到20,自己用不计成本可以搞,普通客户加点成本也可以搞,决定可以延长寿命,而且无噪音影响,关键是好风扇,体积合适,一般空间都富裕,笔记本小风扇还是没问题的,打胶固定或者螺丝

网友:
不7错的经验,变压器也坏的,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要想寿命长,我自己5年前的解决方法是,安装几个小风扇,5V,USB口引电,开机后才有电压的地方,否则 ...

嘻嘻。这是客户的。

网友:
收费多少

网友:
修开关变压器的线圈。。。。。

网友:
肖特二级管的测量数据很好,这方面还要多多学习和积累经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
烧得东西也太多了   楼主技术高超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

能修就不用换板了...其实我也想换板了...死马当活的修就修好了...

网友D(2023-08-28):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帖好苦啊.修这块板只用了50分钟,这个贴要了我5个小时

师傅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