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2.00 维修到怀疑人生后突然秒杀

楼主(2017-05-30):
主板故障:USB接口键盘鼠标不能用。接U盘进PE USB键盘鼠标用不了
1:首先查下供电跳帽跳在VCC5即开机后有5V
2:接下来还是USB 4数据线对地值500多正常
3:竟然这样查下48M时钟1.6V基本正常
4:再查下精密电阻 22.6欧。正常
5:再查下USB_OC#吧正常3V正常
6:看来不干是不知道哪里了!想想南桥不是优先的选项我的路线是-时钟芯片先干了换完依旧-好吧基本上是桥了还是再干下IO吧随叫它好干完了依旧-好吧不干下桥是不行了换完涛声依旧啊!一万只CNM飞过-开始思考人生-怀疑人生了-最后出现转机桥边上有个地方黑黑的找个地位一看原来少了一个供电V5REF_SUS这个是桥的待机供电!竟然会导致这个故障觉得好奇怪特来发贴。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修得怀疑人生。希望大家在维修的江湖里笑傲江湖。也祝愿端午还在奋斗的同仁们端午节快乐、早日事业有成!

网友A:
原以为又是来水贴的,没想到居然有硬货啊,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又是来水贴的,没想到居然有硬货啊,666

这是干货!端午送你了

网友(点评):
v5ref_sus是usb模块供电 usb模块供电也是要查的

网友B:
缺少请教一下桥供电机器还能开机吗

网友:
进水久了腐蚀了 左边也看出

网友:
强 ....................如果不是电阻掉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还带跟有点位图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少请教一下桥供电机器还能开机吗

事实就是这样。这个V5REF_SUS不参与触发吧

网友:
这个电压还真少查,转换电压过去桥的,掉了?

网友:
LZ观察仔细,要不然就是铁板一块了

网友:
真是怀疑人生啊。给力的楼主。

网友:
能修到怀疑人生,也真是强劲啊。对于俺们这些三板斧的童鞋们,早就废弃了。

网友:
要不是掉了电阻 还真找不出故障来

网友C:
精密电阻 22.6欧  是哪里的精密电阻

网友:
这供电影响到桥不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密电阻 22.6欧  是哪里的精密电阻

南桥USB模块的一个精密电阻。会影响USB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南桥USB模块的一个精密电阻。会影响USB识别

具体是哪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哪个信号

网友:
难得坚持换来的成功啊。

网友:
到我手里这就是料板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