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 13年机器掉电

楼主(2017-05-30):
13年A1465说是掉电,测试确实有这情况,不定时的,有时候用的时间长一些,有时候短,拆开仔细看了没进水,无摔过的痕迹,拨掉电池用电源也是一样,排除了电池,换了电源也一样,在咱论坛上面搜了搜,只有一例此故障不定时掉电的,是加焊IO解决的,我也焊了一下果然解决了问题,在此感谢论坛感谢那位同仁。。。。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苹果的机子也会虚焊?

网友:
不是吧,这么简单么

网友:
看来【苹果的smc也会虚焊啊

网友:
在焊之前实在检查不出来问题啊,只好来论坛逛逛了,现在测试两天了没发现问题了,

网友:
果然是靠蒙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开机进系统到苹果界面,大概25秒就掉电了。客户也是个i放在家里几天没用就这样了。

网友:
你命好啊 我的1465 修了半月 从不开机到开机不显

网友:
我有一台A1465,开机用20分钟准时掉电,会不会是IO问题呢

网友:
是加焊IO解决的吗

网友:
这个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