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h61m-vs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5-30):
asrock h61m-vs开机灯灭,风扇动了一下。不用说短路。打阻值,cpu供电上管击穿。换之,开机,风扇转了。其他供电正常,就CPU供电不出,怎么修??要图没图要点位没点位

网友:
短路的管子  上下 都换   不好的话 在换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它之前的电源驱动芯片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同意2楼的,再不行换个u试试,

网友:
先换U,放电 不行就要考虑换从芯片,最后换主芯片

网友:
参考这图纸

Asrock H61M-VS4 _R1.01.pdf

网友:
先测测主板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没时钟,你就算死修CPU电源管理芯片都不会给你出CPU供电。

网友:
H61的主板先看vtt电压出来没有,再查看CPU管理芯片的ACC EN电压

网友:
那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呢,都有就刷个BIOS了

网友:
H61短路了,要考虑CPU是否给烧了,还有烧了的MOS的管理芯片

网友:
虽然图纸有点不一样,还是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板的驱动芯片爱坏

网友:
看看驱动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H61的主板先查主控的工作条件,再就是副驱动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图纸不对板呀?

网友(2017-11-01):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也遇到一块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