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 摔后无触摸无前后摄像

楼主(2017-05-30):
拿到机器当时就想M1断线,拆机,把主板拆出,直接取下黑触摸,不管黑触摸断不断,直接飞线装机测试,触摸好了 摄像头前后不好用,继续维修,打后置摄像头接口各引脚阻止值,发现34脚PP2V8无电压,看电路图发现此脚经过电感,测量电感无问题,一直追查到C2345供电脚有300多阻值,说明此处于C2363断线,直接飞线。装机故障解除。

网友A:
一摔就各种断线啊这是

网友B:
这次图纸没发上下次努力

网友:
   学习了!  配图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图纸没发上下次努力

图片的话,你点高级模式,点图片,上传图片即可。粘贴是不行的,

网友:
摔断线,楼上思路很好,秒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苹果就容易摔断线···

网友:
论坛程序升级了。粘贴的插件有问题停掉了。

网友:
2.85V没有断线的没怎么遇到过,遇到的基本都是2.85V芯片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摔就各种断线啊这是

你说的是UMT的板子

网友:
大神啊,可以毕业喽

网友:
为毛不上传图片。

网友:
经验很丰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