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70不充电

楼主(2017-05-30):
主板型号:la-a321p.现象是电源已接通不充电,电源管理下了还是不行。电池取下在插上显示充电中,但充不进去,几秒就变成老样子了。电池也已经换新。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供电电路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换电池还不行,只能查电路。

网友:
换电池不行就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或许你有小惊喜

网友:
BIOS我都刷过了。充电电路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冲电的,没羞好

网友:
充电电路就是不好修

网友:
感觉还像电池的故障,电路已经检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