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G-UD3H V1.4自动触发后 再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7-05-31):
如题  插上电源 自动触发 20秒后自动关机  再开机后没任何反应不触发  技嘉专用IO8718F-S  待机供电98脚 5V正常
106脚 PWRSWH 1.2V明显偏低  对地阻值偏低  跑线和对照电路图 确定 断线  飞线OK

网友:
修的不错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快捷明了,加分鼓励。

网友:
好技术,快捷明了

网友:
快捷,不过接的线有点大呀!

网友:
台式主板 跟笔记本主板区别大吗 台式不会搞

网友A:
怎么不怀疑有短路那

网友:
对地阻值偏低 还确定 断线?

网友:
应该是阻值偏大吧

网友B:
断线和阻值偏低
有点迷糊

网友:
抱歉 笔误是无穷大  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热心  望多加分鼓励俺这个老新人。下载分少得可怜呐.

网友:
抱歉 笔误 是无穷大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怀疑有短路那

抱歉  笔误  是无穷大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和阻值偏低
有点迷糊

我也觉得,应该是大的,低是短了

网友:
技嘉主板断线的好多啊

网友:
飞线太粗,呵呵~,找个细线换上美观许多。

网友:
楼主好多客户都是不让从上面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