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 装小相头就会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7-05-31):
(无正文)

网友:
先测座子的阻值,可能周边有电容短路了,可能开机检查到有摄像头,然后给其供电,发生了漏电短路,  如果不是电路有故障,建议 安装上摄像头后 在刷机试试, 我以前遇到过 刷机报错。折掉屏幕和 前置,刷机通过后,再上屏,后来摄像头不正常,无法使用,最后再次刷机解决问题,

网友:
小像头上面有环境感应ALS I2C2总线,有问题会照成开机花屏红屏重启

网友:
I2C总线的事情?

网友A:
先是没有2.85v,然后从u2301,a1a2短接,装小相头有时候可以开机使用,光线感应不能使用,感光小相头都正常,一关机就开始白苹果无限重启,不装还好。ALS I2C2总线怎么查?本人是小白,fl1144现在是短接,前相头不能用,一会再补上去

网友A:
环境感应ALS I2C2总线,把FL1115拆了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境感应ALS I2C2总线,把FL1115拆了可以吗?

电感你都拆掉不是开路了,I2C总线阻值是否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你都拆掉不是开路了,I2C总线阻值是否正常的?

正常阻值是多少?拆了会开不了机?也用不了光线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没有2.85v,然后从u2301,a1a2短接,装小相头有时候可以开机使用,光线感应不能使用,感光小相头都正常 ...

2.85V没有 短接U2301 A1 A2脚会出现打开相机在黑的地方有条纹的,直接飞一个3V电压到A2脚上,插上前置重启先换前置试试不行就打前置接口的值。

网友:
确实有条纹,前置有换过,都不行,三个供电都正常了。装上就会一直重启,有时候就可以开机。怎么查环境感应ALS I2C2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阻值是多少?拆了会开不了机?也用不了光线感应?

正常的·····

网友:
摄像头I2C总线可能出问题了,你查一下吧。

网友:
嗯嗯  座子的1和3阻值为380,与正常的480相差100,两个都有连接音频ic,I2C总线频阻值正常500左右,是音频的问题吗?

网友:
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换一个总成看一下

网友:
换个总成也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有可能是摄像头的i2c总线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直接换前置就好了     你确定你换上去的是好的吗?  在好机器上测过吗?

网友A:
有时候可以开,一关就开不了了,现在没有维修思路,寄上深圳给他们修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以开,一关就开不了了,现在没有维修思路,寄上深圳给他们修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急的就直能发给别人修了  不急一般我遇到没思路的就放几天  思绪会突然想到什么  有好多机器我都是这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