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 掉电

楼主(2017-05-31):
东芝L800 开机掉电 有时间进系统就掉 有时间开 logo亮就掉  排除了bios 显卡 风扇 散热器 现在无助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那就使用示波器对比一下各大供电吧,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
换个BIOS试试看,以前遇到过。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和l700一样  cpu后面有个大电容   直接换成4个330就ok   要是不是  看是不是温度高造成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使用示波器对比一下各大供电吧,没有别的方法了

求指教 示波器怎么对比供电 我对示波器是小白  目前只能属于装逼的模式

网友:
东芝掉电换大电容,大家都知道

网友:
CPU座背后有大电容先换了看,不行看CPU供电,电源芯片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