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源哪种方式好?

楼主(2017-05-31):
以前用单个电源装在摄像头旁边,一旦坏了,还要架梯子去换。 如果用集成供电效果稳定吗?

网友:
距离不是很远的,可以考虑集中供电,12V 5A的可以带6 7路网络的晚上最大功率下,当然跟线的长短有关系,别太多,

4-6个 就不少了,太大的,如果保护了,就都没电了,你还得肯定过去跑排查。关键你得用好电源,普通电源太差,当然了, 不进水,普通电源足功率的也可以用2 3年甚至更多。另外俺有卖好的日本5A台达电源,就是贵点比他人。你可以去买他人的好电源,再距离不是很远的情况下用1个带好几个。多年 多人试验没问题,

网友:
现在都用POE供电了。

网友:
改成POE供电,方便简单易维护

网友A:
看安装场合,室外建议还是用单独的12V 2A电源供电,室内可以用POE或者集中供电,但是不论你用那种,线材电源的选择上一定要用好点的。不然以后弄疯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安装场合,室外建议还是用单独的12V 2A电源供电,室内可以用POE或者集中供电,但是不论你用那种,线材电 ...

确实是的,我给一个宾馆安装了12个摄像头,现在每个月坏一个电源。我都烦死了

网友:
POE供电,方便简单易维护

网友:
集中供电最好不要太远,功率计算摄像头功率×数量×1.3×1.3×1.3就是所需电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的,我给一个宾馆安装了12个摄像头,现在每个月坏一个电源。我都烦死了

多听老手建议可以少吃亏,是至理名言

网友:
现在都用POE供电了

网友:
我都用的poe  最好

网友:
没什么见解

网友:
楼上的如果是同轴 怎么用POE供电?

网友:
线路不出问题,都稳定

网友:
海康的 质量很好 集中供电 我都是买他们的都没坏

网友:
准备弄监控,过来学经验,老鸟的经验能让我们菜鸟少走点弯路

网友:
根据安装环境来,距离远就用独立供电,距离不是很远用POE,距离近用集成供电,线材要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