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z-5423 在线等待

楼主(2017-05-31):
机器开机需要按F1 找半天没有出是什么引起的 bios要改哪个选项

网友A:
关闭DELL 电源功率检测即可。在前面 高级选项里 有个CHARGE 什么的选项 选DISABLE

网友:
补发一个bios设置图片  谁家笔记本有这几个设置的 帮我参考下 怎么修改这个开机 要按F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DELL 电源功率检测即可。在前面 高级选项里 有个CHARGE 什么的选项 选DISABLE

看下设置 在哪个选项中修改这个电源功率

网友B:
Adapter warnings 改成Disab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apter warnings 改成Disabled

这上面 没有找到这个字母词啊 帮忙看看是在哪个栏目里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上面 没有找到这个字母词啊 帮忙看看是在哪个栏目里面的

在advanced主菜单下面第7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vanced主菜单下面第7行

谢谢大家 改好了  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电池日期偶尔不保存

网友:
可能BIOS电池电压低了才引起不保存时间吧

网友:
戴尔的要用原装电源才不报F1

网友:
换个原装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在advanced主菜单下

网友:
确实是检测不到适配器,他可能用转换头吧,这个问题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报键盘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报警在BIOS里能改,但是你改完后能充电么

网友:
一般换原装电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报警在BIOS里能改,但是你改完后能充电么

刚看了 电池没电 难道是电池坏了吗  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报警在BIOS里能改,但是你改完后能充电么

刚看了 电池没电 难道是电池坏了吗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