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要二次开机 才显

楼主(2017-05-31):
有个进水E430集显主板进水,买了一个主板回来,晕 装上内存条也是坏的,换了内存,开机不显0.9-0.80.63A有跳变,关机 再开0.9-0.8-0.6-0.7就显示了。换了几条内存都一样。换主板又要几天,还没遇到这类故障,程序和原先的主板BIOS对换了,倒霉买了主板还这样用户又急要。请教谁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下个合成的bios就可以

网友:
刷BIOS吧,这种问题是BIOS的事儿

网友:
主板买回来还换什么bios?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找卖家要BIOS啊   是卖家的问题

网友:
看看EC 桥的通讯

网友:
BIOS吧,二次开机都是这问题

网友:
每次都要开两次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合成个bios程序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应是BIOS吧要合成

网友:
刷bios 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