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联想 THINK X1不触发

楼主(2017-05-31):
联想 THINK X1正常,突然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拆开主板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把电脑拆开,说具体点哦,

网友:
能具体一点,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刷BIOS,不行可能得换U,或换主板了

网友:
放电试试看

网友:
能通电 说清楚点

网友:
先做最基本的检查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维修的看一下吧,自己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待机多少 是不是有短路 没有的话刷个bios试试 或者放下电 检查一下开关

网友:
X1的不好搞哦

网友:
说具体点 怎么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电压没起来?没跑马?还是档代码?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说清楚行不

网友:
问题说具体点。。。。电压都有吗。。

网友:
这个主板贵的离谱。好几块刷了BIOS没反应都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