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号:l-ig41m开机档logo

楼主(2017-05-31):
一张联想主板,版号为l-ig41m开机档logo,有时还跑马c4,e0 偶尔点不亮。点亮后也卡logo。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查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偏低这一类的,还有外

网友:
卡外设的板子,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如果问题依旧,查查有没有什么供电丢失了或者偏低。如果都正常的,那就是外设芯片,比如声卡,网卡,IO,时钟芯片,这些换了都不行,那就是82801GB南桥可能坏了,这个南桥损坏概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同意楼上 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建议换南桥

网友:
一般这样的清理内存,不行就拆外设....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看一看u口短路没

网友:
先刷个BIOS ,还有外 设。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代码 如果是档38 换南桥

网友:
卡logo的一般先刷bios排除一下,不行就南桥的外设,再不行就是桥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时钟坏的也是有可能的,加焊一下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刷个BIOS先

网友:
82801gb  南桥   联想的板 桥坏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