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LA-A995P 待机0.18偏高,3v5v 芯片发烫。求助

楼主(2017-05-31):
芯片换过了,3v阻值很低,又烧不出来,CPU有一点点发热,板载的,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3.3v 对地有多少。你看看是桥与cpu一体的不。要是就烧下。看看别的地方有热的没。要没有十有八九就是桥坏

网友:
cpu有一点点发热的话,那cpu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呢 我也刚好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