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也能修笔记本_LA-B651P维修记

楼主(2017-05-31):
本人入行很多年,但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小白——没有系统的学过,平时修笔记本 都是通病+三板斧+换主板;
BGA用的频率挺高的;
时序什么的知道,但不知道怎么查;

N P沟道的MOS工作条件,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还要翻一翻书;
示波器,没用过几次,通过示波器修好的本子0;
直流电源烧过三个,都是烧鸡大法烧的;
等等.....

但修好的笔记本还是很多滴

顾客送过来一台很新的DELL笔记本
A8 独立显卡的 说是自己孩子乱拆 现在不开机的

上直流电源——大电流
心想捡钱了
三下五除二 拆出主板(拆的时候发现屏轴有一侧断了,这才是关键!)
没有进水痕迹,仔细观察一下 发现有个19V的电容裂开了 拆掉 待机正常!(题外话 修笔记本要仔细 一般有问题的笔记本我都要在放大镜下面观察一下)
以为修复了,但加电不显,电流只跳一下,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后面就开始痛苦了 CPU焊在主板上的,能换的只有内存
三板斧,先刷BIOS
有个问题 机器是KB9012的EC 带程序
主BIOS刷了好几个 还是同样的现象
有合成的 有原机备份的

正准备吹EC,因为EC上面是内存,怕吹EC的损坏内存,就把内存拔下来,一看,DDR3L??的 这个L很关键!
赶紧在其他比较新的机器上拆了个DDR3L的内存
装上去,跑码了!
你们一定认为是内存,但还是错了
插上屏线,想试一下,但又不跑码了

奇怪啊,该怎么办呢?示波器又不会用
用内存阻值测试卡试试?

这下找到问题了
笔记本被摔过!屏轴断也是线索之一!

上BGA喽

你们说这个机器能收多少钱?

网友:
桥虚焊了吗

网友:
其实也不是小白了,,,,

网友:
这才是维修,针针见血

网友:
这个L 关键在哪里?

网友:
低电压DDR3 和普通DDR3不通用
台式机 笔记本上都有
一个1.35V 一个1.5V

网友:
cpu摔虚焊了

现在的板子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面

网友:
另外一个线索就是
拆CPU胶的时候 有一个角的胶有裂痕

网友:
修的还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ddr3l 1.35v这个学习了   不看您的这个帖子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网友A:
BGA谁了  这也没说清楚下下

网友:
摔过的最起码300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谁了  这也没说清楚下下

加焊的CPU吧应该,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面的。

网友:
你就收280吧,,,哈哈,,

网友:
牛逼啊,小伙子! 带灯测试仪高达上,我还没用过呢。。 设备挺齐全的啊。。 我就只有一个示波器,一个万用表,风枪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