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10290-LZ57)维修小记

楼主(2017-05-31):
来迅维学笔记本转眼都一个半月了,第一次修亮机,有点小激动,做个小结。
板子拿到手上,一眼望去,看起来还不错,没有掉芯片,所有的上下管都在,电感也没有动过的痕迹,看起来还蛮整洁。
接下来就看能不能上电了,打了各大电感的值,公共点的值,发现公共点大短。
不可貌相啊,看起来漂亮,第一步就给卡一下。
哪里有问题,就开始干哪里吧。
老师说过,公共点短路大概分两种,完全没阻值,和有微小阻值,这是完全没阻值,初步判断是电容击穿,先查图看了一下几个容量大,耐压低的电容,挨个拆吧。

果然是电容击穿,拆到PC4606这个电容的时候,发现公共点已经不短路了,找了料板,换了个电容,公共点打值已经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测量了各大电感对地和对公共点的值,都没问题。感觉胜利在望了。
接下来上电了。
没有公共点,假公共点都没有。
查图,找到DC隔离管,查隔离管条件,发现123脚没有电压,仔细看,原来是隔离管反着装的,难怪连假公共点都没有呢。这故障做的,也是没谁了。烙铁拿起就是干,是展现我一把烙铁走天涯的高端装逼风范的时候了。换好这个隔离管,5678脚已经有电压了,根据这个管子的特性,导通条件是没问题了,验证了一下,已经OK。

测公共点,公共点电压跟可调电源不一样,有压降,假公共点。醉了,看来还要修第二级隔离管,看图,查条件。都是老套路了。
看条件,需要BQ24745_ACOK,这个信号为高。这个信号来自充电芯片,先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找了一下供电,发现22脚供电没有电,看了电路,AD+是有的,但是没供到这个芯片,看了这个电路,连了个二极管,一个电容,打值发现二极管方向有问题,人为故障就是这么奇葩,
改过来了,好了,公共点出来了。感觉有点麻烦了,一步一坑,这感觉好难走下去啊。
再次通电,3V只有1.0V5V正常。找老师拿了个小纸片,找了一下芯片的条件。
一切正常啊,芯片也不烫,这种情况,查图先看是不是反馈调节,查了一下FB 脚连的分压电阻,真是被做了故障,而且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本来以为5V正常,结果是3V 的电感输出的5V。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只能默默感叹:城市套路深,只想回农村啊。PR4115应该是33KPR4119应该是21KPR4111应该是6KPR4116应该是10K。直接把这几个电阻全部拆下来。测量,找料板,补上。还是不行。待机3V/5V直接没有了。当场就懵逼了。查了芯片的几个脚位,线性3V成了4V。又去找老师拿了张纸片。
找老师领了个芯片,装上后打值,一切正常了,待机3V/5V都出来了。
而且板子自己触发了,测了一下各大电感,除了CPU和集显的供电,其它都出来了。按照老师的指示,现在可以上真CPU和内存条了。看能不能亮了。
找到组长,在组长专业的操作下,亮机了。
这块板子修了我2天了,总算是亮了。马上喊老师过来看。亮机。考试合格。这也是我修亮的第一块板子。虽然有些波折,但都是简单的故障。老师说这基本就是外面一修机的难度了。我只能祈祷以后我赚钱的板子  都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哈哈城市套路深,老师做的故障是真的用心了。恭喜又一位高手的出现。

网友:
说的我也想去基地跟着大牛学习学习

网友:
修3/5V 和保护隔离 在外面修这种故障算基本功了,。。。 一修主板 经常遇见 要是 二修三修 就麻烦大了。

网友:
老师套路深,外面的一修机没这么复杂,修3/5V也就是主芯片反馈电阻电容问题多,如果是3V上管击穿那就GG了

网友:
做的故障,我也是看奇葩了

网友:
一修机器都很简单的,哪里会出现3V输出变5V的?二修机估计也不会动那个的

网友:
被做了手脚啊

网友:
比我厉害了,,但是现实中那有都是简单的呀。。都好难的

网友:
哈哈,做的故障,套路深,能修出来,也是要一定的水平的,

网友:
楼主 好细心啊  真厉害

网友:
基地老师教的就是好,仔细认真。我都想去基地具体学习一下,但是个人身体原因不得行,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
一修机还是比较好弄的了

网友:
笔记本用的太少了 赶快去学修手机吧 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老师得多厉害  修复率90%以上吧

网友:
恭喜你毕业

网友:
二极管反装记忆犹新啊!我在实地的时候就碰见过,查了半天一看我擦!无语了  哈哈

网友:
短路用烧机,一个一个测太麻烦

网友:
这应该是考试时候 老师给做的故障吧,修出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迅维教学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亮机图

网友:
厉害,套路果然深

网友:
一个半月能有这水平不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