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直播贴华硕X555LP 公共点掉电维修等等....经.

楼主(2017-05-31):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不通电
接可调电源电流1MA,初步判断没有过公共点,拆机测试隔离管G极电压正常,先从简单下手立马换了两个隔离管,还是原样,第二个隔离管无驱动电压,又找了个充电芯片BQ24735换上,无效果。没有了思路,就用示波器抓了下公共点波形
发现了问题,公共点已经正常,瞬间就保护了。这时开始测充电芯片参数,供电 检测都正常,无图纸找了个PDF参考,没有测试只有检流电阻两个脚了,

检流电阻到充电芯片有条线是断路的,肯定是不正常,仔细跑线发现了问题,检流电阻到充电芯片有一处腐蚀断线。

补线后正常。

 会员1513953300鑫豆2024-3-7 00:55
 会员1230055300鑫豆2024-1-3 21:47
 会员170192元2023-2-7 17:48
 会员6005332元2023-2-2 09:08

网友A:
300块又到手,一般没公共点电压都是后面有短路的是不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也是检流电阻 断线的 。   断的还不明显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华硕就是没有电路图比较麻烦

网友:
示波器好牛啊   我看大家都是抓个波  不知示波器怎么操作的

网友:
保护隔离  华硕的一搬充电芯片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有学习充电了

风神一笑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风神一笑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看似简单的断线,技术含量和工作量相当大

网友:
遇到过检流电阻虚焊的,断线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有点位图 维修好麻烦

网友:
电流检测断线了?

网友:
有点位图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块又到手,一般没公共点电压都是后面有短路的是不

你修板收300了?

网友:
利润很可观了

网友C: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这时开始测充电芯片参数”楼主一般测芯片引脚电压,还是说测外围原件阻值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华硕不好修。

网友:
   ASUS 这种故障真的不好修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故障不太好修的

网友:
这方面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问题换我估计够呛的了!

网友:
沒示波器可能修不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有点位没图纸要么全部没有

网友:
有示波器的都是大神。望尘莫及。。、。

网友:
哎。一直不会用示波器,看你们修我好羡慕

网友:
修板一百人家都觉得贵了,好烦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进水导致水分在电阻底下腐蚀的把

网友:
检流电阻引起的掉电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我可能不会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这时开始测充电芯片参数”楼主一般测芯片引脚电压,还是说测外围原件阻值

先测引脚电压,不正常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进水导致水分在电阻底下腐蚀的把

不是的,是检流电阻到充电芯片断线,主板那张图可以看到断线位置。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型号的,装上显卡驱动就灰屏没显示,不懂要不要换显卡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应该是硬件问题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新人求罩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没遇到过,这故障应该不多见吧

网友:
遇到过检流电阻虚焊的,进液的 机器我一般拿放大镜看 一般都能看出问题点

网友:
那应该跟质量这边有点关系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新人求罩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ACER 471G 维修直播
型号:E1-471G ...... 省略N个字母,ACER型号真是象老太婆緾脚布又臭又长,版号:ACER-E1-471G-DAZQSAMB6E0-REV-E-ZQTA-ZQSA-1A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打值全部正常,上电电流0.03,有3、5伏,开关有3-5伏,按开关没有反应,测EC周边电容有3.3伏,又测两个BIOS8脚都有3.3伏,习惯先抓BIOS
1脚看看EC有没有读BIOS,测U6容量小的没有波形,又去测EC复位等条件都正常,无意中测了下U8的1脚竟然有波形,反过来看了下框架图发现BIOS都是挂在南桥下的,就依次测了下1 2 5 6脚,发现6脚没有波形,想到前两天那个T430被人为扣掉了两个33欧电阻,就打了下1256脚二极体值,发现6脚比其它脚高20多,
仔细一看6脚到33欧进水腐蚀断线,补线后成功亮机。
维修过程中发现EC读不到BISO待机电流偏高,0.03 正常读到BIOS只有0.01,无意中测到5伏二极电压转换管G极竟然有12伏多,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EC读不到程序,思维胡乱工作?

网友:
简单明了。。为学习来的。。

网友:
迅维开个维修直播帖子

网友:
看到波波就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板收300了?

基本都是这个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块又到手,一般没公共点电压都是后面有短路的是不

没公共点,要不公共点短路,要不保护隔离控制信号不正常,前边一种情况烧不出来的话,直接拆掉供电的相连的原件,地二中情况查控制保护隔离信号来源,

网友:
如果不用示波器,用万用表能看见公共点电压起来,又掉下去吗

网友:
支持老鸟直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写明了 这一类属于灌水回复 如果有质疑自己麻烦去看一下

好吧!下次发言需谨慎

网友:
一根线 就完成的板子  利润点高呀

网友:
这帖子还是蛮有启发意义的

网友:
求助:富士通FMV S8300 电流0.4多掉电
大家谁有富士通FMV S8300 图纸,2005年的机器,主板做工很好,比现在台湾代工的好多了,10多年了技术还没有敢上小日本。

网友:
已收藏,下次遇见试试,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楼主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