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3800 C011P简单故障

楼主(2017-05-31):
接到客户一台DELL M3800版号C011P,跟9941P是一样的,位置号都对的上

插电,没有过保护隔离

赶紧拆机,一量就找到了 隔离管PQ200

管子击穿,两手不好拍。

更换管子,电流蹭蹭的往上跑到了 2.0A!!
不显示,报警5声!。捡钱啊,换了个CMOS电池。我去,还是一样5声<这里我犯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最后会说>
拆了内存,挡1.3A。
先刷个官网BIOS吧

提取合成OK。
上电,还是一样5声啊!!!!!!!!!!!!
此时看了论坛有说5声是北桥跟显卡的,觉得过了内存,桥问题不大。看了下显卡,这显卡的也不容易坏啊?
上BGA先250度稍微干一下显卡。没用。。。。。。。。。。。。
最后看了下CPU供电,VBOOT 1.75V。。难道CPU挂了??

找到供电芯片,根据设定

找了个100K的上去。VBOOT的 0V,初步判断
1,芯片没有问题
2,CPU没发出SVID,或者没有VCCIO上拉

打了下波形。。。有VCCIO,没有SVID。难道CPU坏了吗?
          先不修了,新手修机遇到难弄的就不要在钻了。丢一边去。
修下一台。。有时候修ASUS把,就全部是ASUS。。修联想把,就全部是联想
-----刚好来了台M5010,先报8声,排除屏跟线之后上BGA,出来5声,COMS电池。重启一下,报8声
-----恍然大悟。。。。。。。。M3800的COMS在小板上啊,我排线都没上,认得到????????

速度装机。重启一下。

没有比我白的把。。。。。。。。。
排线啊排线。绕了这一大圈

最后传下官网BIOS

网友:
这个坑埋得...

网友A:
如果你不修下一台  还是修这个  估计你还有一会修

网友B:
不够详细啊,多放点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够详细啊,多放点图片

图片不好拍,单手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修下一台  还是修这个  估计你还有一会修

嗯,会动三大件的。一般都拿给师傅去排查。我们不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会动三大件的。一般都拿给师傅去排查。我们不会动

一动3大件事就大啦

网友:
说白了就是保隔P管烧了,操作失误绕了一大圈

网友:
M3800 不装电池要上电 至少2次 才亮

网友D:
三板斧完扔一边再慢慢来,不然都不够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板斧完扔一边再慢慢来,不然都不够工钱

这版准备收同行300-400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可以的,修电脑细心点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