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000DM001长忙,不就绪,修复

楼主(2017-05-31):
过ST专修工具,报错,进F3,清SMART清不掉,直接编译器重建,就绪了,再清SMART可以了。

网友: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网友:
这个系列的也是固件问题,,,

网友:
mrt修st听说还行

网友:
一堆指令看不太懂

网友:
希捷的就是使用一大堆指令的

网友:
楼主用的MRT~
有的是SMART模块坏,怎么重建都无济于事,清133 134后就OK

网友:
MRT这次升级了,ST部分有些功能挺好。
不过听说以后可能升级要收费了哦-----学啥不好?偏偏学PC3000升级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