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016HB 使用中会 黑屏 电源灯一闪一闪 不是待机状态

楼主(2017-05-31):
这个是资料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谁有资料备份一个 无尽感激
黑屏

网友:
发出来 混分

网友:
是电影版问题

网友:
自己什么都不检查,,,,

网友:
开关 拔掉一样 去某宝 太贵了 双板200+ 确认不了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2017-06-30):
为什么不好好查查机子呢!供电,驱动。先查查总是好的吧。

网友:
先查电源板供电啊,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在驱动板上飞5v外接电压,看显示吧,背光暂时不管

网友:
你这你什么都不检测一下,你干脆送去维修吧。

网友:
我的东芝L600,也这样,黑屏有时闪烁,今天淘宝买根屏线试试。

网友:
找块电源板接上驱动板试试,先排除问题再说。

网友:
电源板问题大一点,先量一下各个电压,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2017-08-01):
拆机,接5v到驱动板试试,看看会不会闪,不会的话就是Dell电源板通病了,电源板芯片top258pn问题,换一个就好了,是驱动板的问题话。在闪的时候量3.3 v供电1.8v什么看看多少,不会就换驱动板》

网友:
你接VGA给个信息在看情况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电源版带不动 电源灯一闪一闪 不用电源板用可调接驱动板5v 看看驱动板正常不

网友:
换电容看看吧

网友:
在故障出现的时候量一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电压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