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容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7-05-31):
客户送一电脑,不触发。A78的板子,太老了不够功夫费用。直接换了旧板子,第一次开机点亮,第二加电黑屏。忽然发现电源风扇不转。随测电源各电压,紫线10V还多,心中上火呀。太不小心了,刚换的板子烧了。
拆开电源除尘后检查辅助电源电路,更换TL431、光藕仍高。在贴子上有人说要检查自激荡电路上的50V 4.7UF的电解电容,随拆下测量,0.1UF ,这也太低了。从料板拆一50V 10UF换上,通电测量OK。
通过这次故障,总结以后维修主板,一定要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以免再发生类似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这种帖子 发出来就是混分 别怪我说话直接

网友:
一般都会先看看电源好不好

网友:
还行吧,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 发出来就是混分 别怪我说话直接

还好吧!有内容,有过程,有思路,只是没图而已。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能用的上!!

网友:
还是对新手有点警示作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 发出来就是混分 别怪我说话直接

你这才是真正的混分!

网友:
很深刻的教顺

网友:
这帖不算混分,要上图片还要加分。后面的灌水的倒是很多!
支持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 发出来就是混分 别怪我说话直接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638807
自己看看自己的帖子,是你要混分吧?

网友C:
的确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板坏,其实是电源烧的,后来换主板的时候都要先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抑郁,利益途观  冉就

网友:
这样算修电脑吗?  台式机板子不亮 就一定是主板问题?  再怎么样也要擦擦内存  换个电源  排除基本   最后在说主板问题啊

网友:
你修的是显示器还是主板?主板有50V的电容?

网友:
好样的额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202&page=1#pid16638807
自己看看自己的帖 ...

感觉 还是得管管的
电源板 虽然没落了
但也不能全是要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板坏,其实是电源烧的,后来换主板的时候都要先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杂牌电源引起的

网友:
兄弟要配个图说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