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懂电话线的吗

楼主(2017-05-31):
从主电话上分出另一个电话,用1.5米的电话线可以接通,用10米的电话线为啥就接不通呢?

网友:
电话线质量有问题

网友A:
太长了,5米也许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5米也许可以

电话是电池供电的,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话是电池供电的,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有可能的。适当提高供电的电压看

网友:
只能说你的线或者水晶头有问题

网友B:
好了,都没问题,接法不对

网友:
#在这里快好资料质量有问题学习了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都没问题,接法不对

电话线两根线不是可以随便接吗?难道我一直是错得???

网友:
不应该是线长度的问题。。接头没做好。

网友:
几十米的都可以,2根线不分颜色,可能他用4根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5米也许可以

哥哥,我接个电话线,从机房接出来,差不多5.6十米,也没看见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