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加电掉电

楼主(2017-05-31):
联想E49AL 加电掉电,刷了N个BIOS不行,没办法,刷回原来BIOS亮了

网友:
测试一下,没问题就上传BIOS

网友:
怎么也解释不通呀,,,

网友: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机器太少了   基本单位机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 】

网友:
那你刷BIOS干什么    .....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就是这个BIOS容易出现问题的吗

网友:
这也可以啊??

网友:
我碰到过其他的机子,换BIOS芯片刷的,没好,然后把原来焊上,就好了,相当于就是取下又焊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行吗?????????

网友:
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下载一个试一试

网友(2017-10-16):
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啊 ?bios呢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7-12-15):
我也有一片加电掉电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