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6C板号K56CM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此机器开机灰屏,屏上面所有字符都不显示,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换过系统和屏线,用一块14的屏代换过开机有时能正常显示正个开机过程但进系统后左屏三分之一显示颜色不正常,原机屏没这问题。刷过很多个BIOS主板屏接口电压也查过。显卡是N14P-GE-OP-A2   740M的。显卡还没动,感觉不像是有问题。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兄弟你人机子解决了没,我的K56CM开机灰屏,有时候难显示

网友A:
是不是有个 RTD2132n 的   只能按条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 RTD2132n 的   只能按条件来

RTD1236听说这个有问题是暗屏,我手上这K56CM有时显有时灰屏
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