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31):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被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

  接到顾客一台iPhone6 Plus故障机,描述摔过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不能触摸了。

维修过程:

  拿到以后首先用我们的外屏检测,扣上开机能触摸,误以为原屏幕有问题,但当再次熄屏之后引起不触摸!第一时间就想到6p通病,黑触摸虚焊!于是,二话不说,开干!拆开主板,把黑触摸拆下来!看到一堆松香的痕迹。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1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2

  接下来清理焊盘,准备飞线,这次不是从HIFI管飞线,而是从M1的引线飞出来的。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3

  飞好线后,把植好锡的黑触摸装回去,装好的效果图,丝毫看不出来一点维修的痕迹!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4

  最后,是装机部分,贴纸、破损的屏蔽罩贴纸都给换新的。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5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6

  装机完成后,开机检测功能一切正常,主板完整装机,螺丝全部安装,一个都不能少!

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7

  至此,iPhone6 Plus摔后引起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貌似信号不怎么好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个6P摔过不灵的·飞线解决···

网友:
这个是通病,M1脚就是爱断线。。

网友A:
这个就是iPhone6 的通病了,大多数都是m1脚断线了

网友:
我都修过一个了

网友:
这年头笔记本都不好要价了。还是手机赚钱,。努力自学中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iPhone6 的通病了,大多数都是m1脚断线了

小6不会有这个问题  6p通病

网友:
黑触摸M1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