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A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31):
机器型号: 联想L2061WA
故障: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
那就先测量一下电源接口旁边的保险丝,发现保险丝2端不通,这种断保险丝的情况根据经验一般后面还有短路,烧了的元器件.为了保险起见在保险丝上接上一个灯泡.
然后再测量了一下整流桥bd901发现整流桥对地短路,4只脚也通着.
接着再测量了场效应管Q901,D级和S极通着也被烧击穿了,为了保险点顺带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换掉了,5v出来了

网友A:
可能是整流桥先坏掉,导致开关管烧掉,最后把保险也烧断了,,

网友B:
这种板烧保险一般都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C:
开关管先坏,带坏一堆。

网友D:
万用表可以换了吧。字符显示不全 ...

网友:
开关管坏,就是坏一堆。

网友E:
请教下怎么接的灯泡?给你加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可以换了吧。字符显示不全 ...

看到没有?

这就是高手,高手都用这种表!

低手才一味地追求高档万用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怎么接的灯泡?给你加分了

串到保险那啊,这个还要问?

网友:
这种板一般一坏就是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整流桥先坏掉,导致开关管烧掉,最后把保险也烧断了,,

也有可能是 初级短路引起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烧保险一般都是后面短路了

是的 同意这样的看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先坏,带坏一堆。

MOS管 电流检测电阻 怎么没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到保险那啊,这个还要问?

版主 还是对新手包容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没有?

这就是高手,高手都用这种表!

不同意版主的说法
好工具 又不分 新手 老手 都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OS管 电流检测电阻 怎么没坏呢

一闪就过了,谁坏还有定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闪就过了,谁坏还有定数。

一闪就过了,谁坏还有定数
就是说 看不出来 只能挨个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闪就过了,谁坏还有定数
就是说 看不出来 只能挨个测试的吗

是啊,最后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H:
烧保险,后面还坏那么多,下次一点要好好查查

网友:
楼主还要不要检查一下别的有没有坏、学习一下

网友:
烧了这么多收了多少钱啊  老师傅修机就是细致

网友:
换了这4个小件就修好了。如果是雷打的还得换个光耦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灯泡是怎么接的   多大的灯泡啊  接灯泡是不是短路的话 就不会烧原件了?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思路清晰,问下如何后期还短路灯泡会怎么样

网友:
这种电源板短路差不多都会烧一堆

网友:
开关管是个搅屎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到没有?

这就是高手,高手都用这种表!

低手,才有好工具,才能精确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低手,才有好工具,才能精确测量。

你是高手吧?
注册这么久了,发帖量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高手吧?
注册这么久了,发帖量太少!

本人小白, 版主高估了, 以后请多多指教。。 虽然注册久,但是技术是新的。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呀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一样的,最后有个电阻坏了没换,客户用了一天又炸了。。。

网友:
保险断了后面一定有短路的,开关管和桥都是常坏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送钱的显示器,上次旁边楼上电工接错电,让我火了一把呢

网友:
前级坏  芯片不一定坏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如果用的是LG的屏,灯管坏的多。

网友:
烧电源板最怕修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要检查桥堆和开关管,电源芯片坏没坏就不一定了。楼主心细。

网友:
烧这些,后面的短路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保险,后面还坏那么多,下次一点要好好查查

一般情况下,保险烧了的,后面都会烧坏一堆,不是单纯的保险坏,更不要只换了保险就通电

网友:
灯泡接保险的两端

网友:
液晶电源板真的简单 啊!

网友:
先把保险,整流桥换全新,然后用直流30V上电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有的话就是后面振荡管与电源IC坏了,没有的话就可以上电试一下啊,实在不行就换电原板吧,也便宜~~~~~

网友:
这种炸电源的,一般不好修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呵  加个灯泡免得爆~

网友(2017-06-30):
这种问题显示器里面太常见了。一般电压不稳定元件变质挂掉

网友:
联想这型号,屏也容易白屏.当然,电源板子烧的也多.

网友:
显示器有短路,都要得查桥,功率管,电源IC还有一些小件,要不换上去又有烧的可能。

网友:
都烧那么多管,以前我就修现在时间不允许都是在TB买,价格也不贵

网友:
换这么多的东西还不如改个电源模块便宜!

网友:
我有一台这款显示器   白屏  中间有两条竖线,不知道还有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到保险那啊,这个还要问?

保险丝的两个脚接灯泡的两根线就串连进去了,灯泡亮度高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