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636-AB1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31):
机器型号: 联想6636-AB
故障现象:不开机,但是电源灯一亮一灭的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电源板上有很多电容已经鼓包了,先把电容换掉.如图换掉的电容
接着测量电源板上的5v 14v,发现14v不稳定来回跳,引起电压来回跳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场效应管不良,稳压二极管损坏等,先用眼观察发现板子背面有个稳压二极管,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已经击穿了.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从料板上找了个好的稳压二极管换上去,14v正常了

网友:
一般电源灯一闪一闪,很多都是,电容坏

网友:
这个管子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A:
电压不稳一般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好久没又接到这种机器

网友:
全程看过来的啊

网友:
这种故障对幸福来说,就是手到擒来,送钱的

网友B:
这是TVS,不是普通的ZENER哦!

网友:
这个问题显示器居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一般是电容有问题

这个不好说吧 情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TVS,不是普通的ZENER哦!

版主 是从哪里看出来 是TVS管的呢
丝印 也看不清楚啊

网友:
现在这显示器总价才100多点。。。费力多了就拆了卖屏。简单的修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显示器修的比较少

网友:
新手学习,有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电源灯不停的闪一般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或者高压板电源板短路导致

网友:
最好修也是最想修的故障了

网友:
最喜欢接到指示灯一闪一灭的显示器了  哈哈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
显示器价值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碰到故障
都能秒杀

网友:
电容跟二极管导致的

网友:
微短路,显示器时间长了鼓包电容难免不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