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9元件坏了,能不能直通

楼主(2017-05-31):
这个D9元件坏了,能不能直通或者不要怎么样

网友A:
不行的,找个零件换了

网友B:
指定不能直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找个零件换了

暂时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定不能直通了,,,,,

不要会怎样

网友:
应该不行那样时序就不对了

网友:
找什么in 4148 两个并一起也可以用的
要注意阴阳极就对

网友:
找个分立的二极管代换吧,最好不要直通

网友:
料版上很多啊

网友:
不能直连,二极管是有特性的单向导电,直连后会有其他问题的,实在找不到就用2个贴片二极管负端连在一起用.注意区分二极管极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