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屏摔破了,不能显示了,怎么读数据.

楼主(2017-05-31):
(无正文)

网友:
屏坏换屏就OK

网友:
这是不想换屏保数据啊?

网友:
读取不了,只能在不刷机的情况下修好主板开机进入系统,然后联机读取出来。

网友:
换个屏能好,客户也不想修,但是想要数据,你给他报数据钱就行了

网友:
只有修好了才可以读取里面的数据哦

网友:
好像不好搞。先换个好的屏上去

网友:
先弄个屏试下看是屏坏还是主板问题,如果是屏坏就借个屏装上去把资料弄出来主板问题就只能修。

网友:
螺丝柱断线不显示的那就必须要修主板了

网友:
遇到要数据的客户一般我都是,我修  好了数据拷给客户,机器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