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移动硬盘和U盘 在 苹果系统 里面,只能读文件,不能存入文件,解决方案

楼主(2017-05-31):
朋友的朋友,用苹果PRO 笔记本    制作 音乐 DJ  打碟的,  硬盘容量不购, 在我这 买了1个 2T 的 WD 移动硬盘, 他说  要求 在 苹果系统和 Windows系统 ,都能识别使用,(他有1个移动硬盘 也是苹果分区格式,不能在WINDOWS里面识别使用),
1. 移动硬盘拆包, 在苹果系统,直接识别到了, 也可以打开文件,收钱送走客户
2.第2天,客户回来说,  在苹果系统里面,移动硬盘 只能打开文件,不能 存入 文件,我验证 确实如此
3.我用我的U盘,在他苹果系统里面,也不能存入文件,而他 自己的 U盘,可以存入文件,
4.查看了他的U盘 ,分区格式 是FAT32,我的是 NTFS
5. 我把移动硬盘和 我的 U盘  ,都 格式化成 FAT 32,在苹果系统测试,全部可以存入文件,OK了
6. 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移动存储用FAT32格式,才能再苹果系统里面 ,读写文件

网友A:
只能读,不能写,很正常,硬盘分区格式不同,,NT的格式就是这样,,反之WIN下,苹果的分区都不认,,

网友:
你用fat 32就不能拷4g资料了,你可以分成exfat这样两个系统都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读,不能写,很正常,硬盘分区格式不同,,NT的格式就是这样,,反之WIN下,苹果的分区都不认,,

exFAT 文件 格式,我还没有用过!下次试试!  谢谢!

网友:
有个朋友说,用GPT 分区,可以在苹果和WINDOWS 里面  兼容,我亲测  他的观点 是错误的!

网友B:
今天 又碰了1个 客户,硬盘磁头坏了,在我这里做数据恢复的,今天来拷贝数据, 他的另1个 新的 3T 东芝 移动硬盘叫我帮忙看下, 原来可以在 Windows 系统里面 识别  ,到 苹果系统 用了 一下,按提示点了什么操作后,  硬盘分区识别不到了,在Windows里面和 苹果系统里面,都识别不了分区了,   我看了下,  她的 移动硬盘分区 属性 GPT ,而且是 隐藏!内无资料, 我帮她 改成 3个 FAT32 分区 后,,硬盘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她 上个月  也是买了1个移动硬盘 在 苹果系统里面,只能读数据,不能存数据, 以为硬盘故障,找 商家 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FAT 文件 格式,我还没有用过!下次试试!  谢谢!

exFAT是两种系统者认的,而且支持大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 又碰了1个 客户,硬盘磁头坏了,在我这里做数据恢复的,今天来拷贝数据, 他的另1个 新的 3T 东芝 移 ...

谢谢! 非常好的经验!下次就可以不走弯路了!

网友C:
我用FAX32,两种系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FAX32,两种系统能用

FAT32 不支持    单个 3.6G 以上的独立文件(非文件夹)

网友:
硬盘格式的学问不少呢。